[求助] 请问下面电路环路增益怎么求?

楼主(2021-10-10):
如果把输入接交流地,环路断开后M1上不就没有电流了吗?

网友A:
注意是交流地,直流偏置电压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交流地,直流偏置电压还是有的。

但是测试电压在M2漏端的电流流入交流地了吧,这个时候没有形成M1的电流啊,麻烦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测试电压在M2漏端的电流流入交流地了吧,这个时候没有形成M1的电流啊,麻烦请教一下
...

断环在P点方便,这里是高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环在P点方便,这里是高阻点。

感谢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可能不准确,这个反馈的类型按照拉扎维书上的说法应该是电压-电流反馈,对输出来说是检测电压,对输入来说是反馈电流,这种反馈我认为求环路增益的时候,输入应该断路而不是短路,直接把输入断路,在C1上面断环,加入测试电压源Vt,环路增益就是C1/(C1+C2)*gm2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理解,可能不准确,这个反馈的类型按照拉扎维书上的说法应该是电压-电流反馈,对输出来说是检测电 ...

如果输入的是电流源是不是就可以了,把Vin换成I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