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linux版本的modelsim怎么安装? 只有个aol文件

楼主(2021-10-10):
求教 linux版本的modelsim怎么安装? 包里只有个aol文件,不知道怎么用? 请假怎么安装这个aol

网友:
linux版应该本身就是可执行文件,chmod u+x ./modelsim-2020.4.aol 赋予执行权限后直接./modelsim-2020.4.aol执行即可,中间会弹出一些License和安装目录的选项,按照指示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