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文件导入转换成电路图时出错

楼主(2021-10-10):
各位大佬救救孩子吧,cdl网表文件按照流程生成的没问题。spice_in导入的时候报如下error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麻烦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需要用cellmap文件把blackbox的器件映射到库里面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cellmap文件把blackbox的器件映射到库里面的器件。

谢谢了,查出来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