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 VIPs decryption Method looking

楼主(2021-10-10):
Hi,
i am looking for S VIP's decryption method, Somone could please share?

网友(2022-08-17):
非常需要,微信 13156187762, 麻烦备注 eetop 添加

网友(2023-01-29):
Can I get S VIPs decryption Method?

网友(2023-06-15):
简单,2018的需要CDS-key或者MGC-VERIF-SIM-RSA-1
新的版本我这没有,不知道什么key,原理和Xilinx的IP一样,都是P1735标准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pragma protect key_keyowner=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agma protect key_keyname=CDS_KEY
//pragma protect key_method=RC5
//pragma protect key_block
Q9NkTn7Ni/T3OcLpeipwdNIjONEKzZTzFmsm43gQkEJ2Bz+etst2/SdwhsE4VDD9
awqUmCU2zlTdm+vx8Kb3ijNCZJjJl8zkfy1BQeElTU6jJMlxAcEKSu7xRZUnKO8z
/L8jhFra5Y/1a71acQQ5cVKUA6s9CCeeu5JCpshCUJ8EfIlNmgTmOg==
//pragma protect end_key_block
//pragma protect digest_block
kfSVxJjbKIiInCZ8lea05r+NKyc=
//pragma protect end_digest_block
//pragma protect data_block
yshDqZHZZONPKL+i+jcwz6rthQG85wsCDi5psSGZRRcRM1i+GWxvas42MXgJNhKS
Jt14Ho37ahuXkk7iVEF7Jg0eoBTm2nKH/jAa7DL+fyqVm+Z+B93TlwFlREt9YgGL
0jKCevmjijDer8tw8QWJTZuFhzHFGQz52AtEJmS97UCmHNNFVExXXZF6Pk+
解开后
//protect begin

  assign in_rts = enable_chk_rts_cts_handshake === 1'b0 ? 1'b0 : rts ;
  assign in_dtr = enable_chk_dtr_dsr_handshake === 1'b0 ? 1'b0 : dtr ;
  assign in_cts = enable_chk_rts_cts_handshake === 1'b0 ? 1'b0 : cts ;
  assign in_dsr = enable_chk_dtr_dsr_handshake === 1'b0 ? 1'b0 : dsr ;

// DYNAMIC LICENSE CHECKOUT CALLING
`ifdef NEW_NVS_SNPS_LICENSE
initial
  begin
    -> event_wait_lic_check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