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IC之时域和频域

楼主(2021-10-10):
1 信号与系统
  对于电路的设计,目的是进行信号的处理(信号与系统、聚焦于连续信号的时域和频域分析),处理信号的载体有两种,一种就是器件device,另一种就是电路,电路的本质是各种器件的连接,也就是device+conection,器件通过连接来进行信号的传递,最主要的方式有前馈和反馈,然而器件是有限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熟知的有源BJT MOS+无源RLC,我们通过基础元件连接的前馈和反馈构成了大器件,其实可以看出是器件元件的扩展了,再用这些扩展器件进行新的前馈和反馈,开环和闭环来实现更复杂的信号处理。
  对于信号的类型我们这里主要讲的肯定还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时域频域连续的信号,因为连续我们需要模拟信号的稳定(极点和零点)、精度(环路的开环增益)、速度(对器件小信号是截止频率,大信号是开关时间,对电路小信号来说是-3dB带宽和UGB带宽,对电路大信号来说是压摆率,电路的瞬态响应速度是Tsetup建立时间)。电路中信息的载体有电压模电路、电流模电路和开关电路(分别为VIQ),像第3节BGR里面就有电压模、电流模基准,对于模拟电路我们主要还是分析电压模电路。

1.1 模拟电路在时域的分析
在t域中主要看的就是DC、AC、Tran 用过cadence的话会对这些仿真很熟悉,DC就是看静态工作点Q的位置,AC是小信号分析看Q点下的变换,Tran是看Q点整体的变化,另外还需要看看电路是否稳定、功耗啥的,下面来看模拟信号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额 画的挺丑的)
a=VDC+Asinwt
b=VDC-Asinwt

其中a,b两个模拟信号可以表示成任意的一个直流信号+交流信号,这种表示方法在信号分析中是常用的

第二种方法在电路分析中常用,定义共模信号Vcom=(a+b)/2,差模信号Vid=a-b,解一下得出
a=Vcom+1/2Vid
b=Vcom-1/2Vid
注意一下两者的区别:
对于第一种,一个模拟信号的直流部分肯定是不变的,
对于第二种,Vcom是DC点。但是可以变的,这也是对应了电路中Q的也是会改变了(有变化范围),vid是小信号,通常是需要放大的信号,所以第二种表示在电路中很常见。

小信号近似
一个模拟信号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看作是线性的(证明的话把信号泰勒展开一下去掉高次,小信号是线性处理的前提),先固定Vcom也就是DC Q点 (线性处理的基本保障)然后就可以进行线性放大了,从上面我们知道Vcom可能会变化,所以需要抑制Q点的偏移,也就是后面我们通过设计差分来消除。

对于信号的传递分为三种 衰减(想象一下一个Vdd两个电阻,中间输出,输出电压是两个电阻的分压)、buffer、放大
电路一定有源和载,理想电压源负载无穷大,理想电流源负载为0,理想电压电流源不能相互转换,但是非理性电压电流源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只需要改变内阻Rs的串联并联位置就行,所以在电路分析中电压电流源可以等效(从电压电流源的特性知道负载大的放大器肯定用电压驱动好一点,负载小的放大器电流源好一点)

1.2 信号的频域w分析(w代表的是欧米伽)
傅里叶变换额,老生常谈,来复习一下
首先对于任何的周期信号都可以分解成基波加谐波
我们把这些基波和谐波构成的基(sinwt coswt sin2wt cos2wt ....... sinnwt cosnwt)称为正交基
f(t)=acosnwt+bsinnwt
这是实数的表示方法,由奇函数和偶函数组成,有点麻烦,我们改成复数表达形式
f(t)=coswt-jsinwt,欧拉公式变换一下:f(t)=e^jwt
注意一下,我们这是用复数表示实数,所以复数肯定要用共轭的形式,这样才能消去虚数部分,因此这里的e^jwt和e^-jwt是等价的
e^jwt图像像个弹簧一样,在实轴上投影是coswt 虚轴上投影是sinwt

e^jwt十分重要,它就是时域和频域的一个桥梁,下面来看傅里叶变换
数学上时域t和频域w是没用啥区别的,F(w)是频域的模,f(t)中的t有许多谐波w分量,在正交基中,与e^jwt的频率不同的谐波相乘等于0,这就相当于用e^jwt去抽取f(t)中的w频谱分量,积分一下得到F(w)
对于傅里叶逆变化是一样的道理:(1/2Π是做归一化)
F(w)的w中有许多t分量,用e^jwt去抽取,最后积分还原成f(t),e^jwt有参数w t这也是为什么说e^jwt是时域和频域的桥梁,看下面一个图
周期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不同图像:
因为e^jwt没用实部,我们进行一下拉普拉斯变换就能应用于电路中了,把e^jwt变为e^(+jw)t
令S=+jw
因此拉氏变换就出来了,把积分下限变为0,因为电路中常用的是因果系统,初始为0 ,
拉氏反变换也换一下就行了

额,本来这篇是写放大器基础极点和零点的一些开头的东西,昨晚不小心点错了保存草稿点成了发布额,删帖挺麻烦的,那就先这样吧,
之后主要更新为什么在电路中需要用频域分析和零点极点的判断,之后是反馈开环和闭环,最后上具体的结构从开始的共源到差分最后在cadence中做一些放大器的仿真。

两种图片转自:Heinrich(知乎ID) 微博:@花生油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谢谢!

额 还没有写完 保存草稿点错了额

网友:
非常感谢 希望可以尽快更新

网友(2023-02-18):
还更新吗

楼主:
你好你好 在公司实习了 没时间更了

网友(2023-06-28):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好 在公司实习了 没时间更了

是模拟IC设计的实习吗?

楼主(2024-09-23):
引用 网友B:
后续呢。。。

工作了 没时间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