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10-11):
大白问问各位大神~
     1.什么是边界效应,为什么要做匹配?

网友:
边界效应是不是靠近阱边的器件和远离阱边的器件阈值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看一下design rule和工艺就明白了~

网友:
边界效应就是mos到ringOD的应力效应,这属于工厂制作时产生的误差,做匹配时为了减小随机误差,使其对MOS的影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