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enerated clock与master clock之间的setup hold互卡

楼主(2021-10-11):
时序报告如图所示 CMD_SCK 周期10  CMD_MEM_CLK为其2分频 U_MARM_SOC/U_MARM_128MB_1是模拟模块 lib要求setup hold 均为1.2 路径属于in2reg ping现在critical path hold slack 为-1.27ns(LT corner) 而setup slack为1.31ns (WCL corner)
请问该如何处理这种路径 两个疑问:1 按道理来说倍频时钟应该是同步时钟 需要检查时序 但这种路径 还是比较特殊 setup hold time太大 需要设成异步时钟么?
                2 为什么 WCL下 CMD_SCK的fall edge为15 而不是10 ?

hold arrival

hold arrival

hold required

hold required

setup srrival

setup srrival

setup required

setup required

网友A:
1.这种是同源的check ,需要set_mulit_cycle 设定,看是快到慢,还是慢到快
2.你现在看到的setup 和hold check,是工具自己推断的,是假的,所以你才会看到fall check rise

网友B:
可能是慢时钟采快时钟,容易产生hold违例,sdc需要设置multicyc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慢时钟采快时钟,容易产生hold违例,sdc需要设置multicycle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吧 感觉是时钟沿采集的问题 setup检查时应该也是rise edge 10ns 才对吧 不应该是fall edge 15n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是同源的check ,需要set_mulit_cycle 设定,看是快到慢,还是慢到快
2.你现在看到的setup 和hold che ...

约束语句如下:
set_multicycle_path 3 -setup -start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发射沿后移3个周期。
set_multicycle_path 2 -hold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发射沿前移2个周期。
————————————————
是这种对吧 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应该在综合里就应该设上 属于快到慢
另外2楼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是我没理解 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吧 感觉是时钟沿采集的问题 setup检查时应该也是rise edge 10ns 才对吧 不应该是fall ed ...

还有个问题 我的是2分频 新增了mutilcycle path
set_multicycle_path 2 -setup -start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发射沿后移2个周期。
set_multicycle_path 1 -hold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发射沿前移1个周期
为什么 CLK1(CMD_SCK)  还是fall edge 5 呢 这样有问题么 不过时序上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