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问题

楼主(2021-10-11):
place之后reg2reg2太大,怎么解决呢

有一个很大的delay但是调整后又会出现其他大的delay

有一个很大的delay但是调整后又会出现其他大的delay

网友A:
检查是否有short drc 会导致异常,或者是否有较大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有short drc 会导致异常,或者是否有较大si

place、CTS和route优化的时候让工具带上useful skew后timing好了很多

网友(2021-12-22):
你读入设计的时候分析一下timing,看看有没有时序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