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怎么exclude特定器件不提寄生?

楼主(2021-10-11):
各位好,想问一下calibre怎么exclude特定器件不提寄生?比如像mom电容?

网友:
PEX IGNORE CAP.......
在svrf里找下这段看看

网友:
某些工艺版图中带有MIM MOM等一些特殊器件时,在PEX提取时,需要用到HCELL 和XCELL,那么在提取时需要设置Inputs 选项时选择use LVS H-cells file和hcell_list,这两个文件一般在PEX对于的rule文件有定义,目的是防止寄生参数重复提取。当选择用HCELL时对应的Extraction Type 需要选择Gate Level,才能生效。

网友:
PEX Ignore Capacitance
Parasitic extraction
Specifies to ignore certain types of capacitance between specific layers. Ignores or removes
parasitic capacitances specified through layers and capacitance models ALL, FRINGE,
NEARBODY, or PLATE, and capacitance types COUPLING, DEVICE, or INTRINSIC.
Usage
Syntax 1, multi-layer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all type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ALL [SUBSTRATE]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Syntax 2, multi-layer coupled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non-via layer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FRINGE | NEARBODY | PLATE}
layer1 layer2 [layer ...]
Syntax 3, intrinsic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one or more non-via layer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INTRINSIC {FRINGE | PLATE} layer
[layer ...]
Syntax 4, intrinsic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all layer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INTRINSIC ALL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
Syntax 5, complete coupling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all layer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COUPLING [INTRINSIC]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
Syntax 6, nearbody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single-layer: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NEARBODY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Syntax 7, intra-device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DEVICE [INTRINSIC] device_layer
[device_layer...] marker_layer
Syntax 8, intra-cell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DEVICE [INTRINSIC] device_layer
[device_layer...] CELL cell_name [cell_name ...]
Syntax 9, single-layer or via capacitance calculations for all types:
PEX IGNORE CAPACITANCE [GLOBAL] ALL [SUBSTRATE] {layer | VIA layer1
layer2}

网友:
2楼还是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