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ble批量加前缀

楼主(2021-10-11):
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底层模块的lable有几百不同lable名,到顶层lable名字不变,变的只是所有的lable前面加了个前缀,这个只能手动一个一个去改么。。。有大佬提供批量加前缀的方法吗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

网友A(2023-11-23):
引用 网友B:
find ---replace

大佬,为什么我的这样操作会改动底层cell的label名字啊,我只是想在顶层加上同样的label名字,只不过是带了前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为什么我的这样操作会改动底层cell的label名字啊,我只是想在顶层加上同样的label名字,只不过是带 ...

啥?

网友:
就是说我的底层cell有label,到了顶层我需要在同样的位置打上带有前缀的相同名字的label,但是我按照你的操作发现他是改动我底层cell的label名字

网友:
你search选项怎么设置的,选项只搜索当前层,怎么会动到底层

网友:
2楼图里search到bottom了,可以把底层的label copy到上层,然后替换选择 “current cell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