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异步FIFO中为什么需要使用格雷码来表示指针呢

楼主(2021-10-11):
而同步FIFO就不用呢?

网友A:
你是怎么理解异步这个概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理解异步这个概念的?

读写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频率可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写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频率可能不一样

信号跨时钟域传输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跨时钟域传输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可能会产生亚稳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会产生亚稳态

触发器发生亚稳态时,其输出的表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发生亚稳态时,其输出的表现是什么?

不太清楚,。我好像只记住了些概念,不会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我好像只记住了些概念,不会应用

1. 触发器输出会稳定下来,只是输出稳定的时间会变长,不再是FPGA手册中的Tcko,而触发器从亚稳态恢复的时间,FPGA厂商通常不会在数据手册中明确标识(不知道ASIC设计的工艺库中是否会提供这个参数?)
2. 触发器输出稳定的结果是0还是1不能确定;
3. 若触发器下一个有效时钟沿到来时,其已从亚稳态中恢复,并且输入没有改变新值,则触发器采样到正确输入值并稳定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我好像只记住了些概念,不会应用

格雷码的编码原理看过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 触发器输出会稳定下来,只是输出稳定的时间会变长,不再是FPGA手册中的Tcko,而触发器从亚稳态恢复时 ...

以3-bit宽度指针为例,采用二进制自然码编码,当值由011 --> 100时,你想象一下,目的时钟域的三个触发器可能会输出什么样的值?
                                而采用格雷码编码时,对应值由010  --> 110,    再想象一下,目的时钟域的三个触发器可能会输出什么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3-bit宽度指针为例,采用二进制自然码编码,当值由011 --> 100时,你想象一下,目的时钟域的三个触发器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答复,回复有些迟,契为见谅!

采用二进制自然码编码的话,011 --> 100时,目的时钟域的三个触发器可能会输出错误的值比如010、110等,从而导致没有读取到正确的数据

格雷码编码的话,当010  --> 110时,我的理解是,最高位也有可能出现亚稳态。难道是因为即使采用格雷码小概率发生亚稳态,即010——>010,也不会出现错误读取数据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答复,回复有些迟,契为见谅!

采用二进制自然码编码的话,011 --> 100时,目的时钟域 ...

再想想,格雷码的时候,010 --> 110时(2021-10-15 PS:此处原文笔误为011 --> 110,特此更正),目的域的输出在出错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010或110。
010的话,目的域认为没有新的数据,不读取,数据不出错,但读出时间延迟;
110的话,目的域获得新的并且是正确的指针,无错地读取新数据。
所以采用格雷码不是解决错误概率的问题,而是解决错误容忍的问题,即,即便地址指针出错(事实上,在目的域看来,地址指针在逻辑上并没有出错,目的域看到的地址指针要么是原值,要么是新的并且是正确的值。也就是说,触发器亚稳态这一物理错误并未转化为地址指针出错这样的逻辑错误),也不引起读错数据。当然,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要注意出错时会增加数据读出延迟时间。
或者我们可以说,利用格雷码“相邻码字之间只有一个bit不同”的这一特点,成功地将FIFO地址指针跨时钟域多比特传输转化为单比特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格雷码的时候,011 --> 110时,目的域的输出在出错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011或110。
011的话,目的 ...

再想想,格雷码的时候,011 --> 110时,目的域的输出在出错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011或110。

您好,想请问下格雷码不是每次1个bit变化吗?为什么会有011 --> 110的情况呢?而且为什么从011到110地址是正确的呢?

或者我们可以说,利用格雷码“相邻码字之间只有一个bit不同”的这一特点,成功地将FIFO地址指针跨时钟域多比特传输转化为单比特传输。

这个理解可以说很准确了,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问下格雷码不是每次1个bit变化吗?为什么会有011 --> 110的情况呢?而且为什么从011到110地址 ...

哎呀,不好意思,写错了,不是011 --> 110,是010 --> 110,已修改。

网友:
异步fifo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不好意思,写错了,不是011 --> 110,是010 --> 110,已修改。

感谢回复,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不好意思,写错了,不是011 --> 110,是010 --> 110,已修改。

您好,想请问下为什么一般在设计时,指针bit数比实际fifo深度多1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不好意思,写错了,不是011 --> 110,是010 --> 110,已修改。

虽说是很基础的概念但是层主解释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问下为什么一般在设计时,指针bit数比实际fifo深度多1位呢?

你想问的是,比如说1个深度为8的FIFO,为什么不用3-bits的读写指针(明明2^3=8呀),而要用4-bits的读写指针,多出来的这一位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咱们就以深度为8的FIFO来说,就用3-bits指针,那么计数范围就是:0~7,从0开始计数的话,计到7后,回到0。。。如此循环。设计一个小游戏:
1)有一个8格的跑道,甲、乙二人同向站到同一起步格子(比如0),二人每次只能跳一格,跳到终点后返回,回到起点后又折返往终点跳,如此循环。。。
2)要求甲先跳至少一格后,乙才能开始跳,
3)过程中,乙追上甲,要求乙停止;甲追上乙,要求甲停止
现在的问题是:甲乙二人能否只根据自己和对方所处的格子号来判断自己是否能继续跳?

你在纸上简单画一画呢

网友B:
建议看一下cummings的文章。
grey code只有一个数据变化,通过cdc后,可以保证指针传递后的正确性(要么是变化前的值,要么是变化后的值)。

还得记住,所有去cdc的数据,都需要flop输出(文章里也写了)。也就是转grey code后需要打一拍。组合逻辑的grey code一样会出错。

Simulation and Synthesis Techniques for Asynchronous FIFO Design with Asynchron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cummings的文章。
grey code只有一个数据变化,通过cdc后,可以保证指针传递后的正确性(要么是 ...

感谢层主分享,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cummings的文章。
grey code只有一个数据变化,通过cdc后,可以保证指针传递后的正确性(要么是 ...

您好,顺便问下,如果要上板验证FIFO的功能,像读写使能、复位信号应该不能出现在顶层实体中吧。

我意思是无法通过板上I/O生成变化的rst、en信号(比如几十ns之后复位无效这样)

我用的是比较基础的Basys3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比如说1个深度为8的FIFO,为什么不用3-bits的读写指针(明明2^3=8呀),而要用4-bits的读写 ...

啊,很抱歉,回复有些迟了。

我画了下感觉还是没有绕过来弯。(太笨了,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很抱歉,回复有些迟了。

我画了下感觉还是没有绕过来弯。(太笨了,我)

你既然已经看了专门讲FIFO的文章,那么,这个FIFO的读/写指针其实是读/写数据个数的计数,对于写端口来说,我们在设计时并不能限制写入的最大总数量,也不能确保读端口及时读走,理解上最简单,但实施上不现实的做法就是设计一个无限大的存储空间,这样写端口都不需要做判断,有数就直接写入存储器,读端口只需要判断写入总数大于自己的读出总数,就可以一直读。

现实是我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存储空间并循环利用,但限制存储空间大小的只满足了可实现性的要求,并未回避掉我们需要记录写入数据总数和读出数据总数的需求,于是人们设计了FIFO写端口的“满逻辑”和读端口的“空逻辑”,从而将本来需要记录无限大的计数器限制为只需要计数2倍存储深度即可。

所以,我在想你提出这个为什么会多1bit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将这个所谓的FIFO读/写指针与计算机教材里面的存储器地址指针给等同起来了?

顺便在给你推荐两篇关于FIFO的博客吧:
异步FIFO的设计详解(格雷码计数+两级DFF同步)
异步FIFO的最小深度计算

楼主(2021-11-23):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已经看了专门讲FIFO的文章,那么,这个FIFO的读/写指针其实是读/写数据个数的计数,对于写端口来说 ...

所以,我在想你提出这个为什么会多1bit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将这个所谓的FIFO读/写指针与计算机教材里面的存储器地址指针给等同起来了?

感恩前辈的回答,我确实是按照计算机中存储器地址等同了,但是这两者不一样吗?都是作为存储器的地址索引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前辈的回答,我确实是按照计算机中存储器地址等同了,但是这两者不一样吗?都是作为存储器的地址 ...

咱们设计FIFO时,读写端口针对这个公共的,用于存储数据的存储器,都需要完成两件事:
1)当前存储器的地址,用于寻址存储器的存储单元,这个就是你在教材里面学到的存储器地址指针,这个信息保留在读/写端口内部,不在读/写端口之间传递;
2)写端口自初始化后写入数据条数,读端口自初始化后读出条数,这个信息是计数,需要在读/写端口之间传递,也就是你在这个帖子里面问的FIFO的读写指针。你仔细看大家在帖子里面给你推荐的三篇文章,在读/写端口之间传递的指针(计数)在读/写端口使用时,并不是直接用来寻址存储器的存储单元,而是用来与读/写端口本地的真实的存储器地址指针进行比较,以判断(写)满/(读)空的标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顺便问下,如果要上板验证FIFO的功能,像读写使能、复位信号应该不能出现在顶层实体中吧。

我意思 ...

如果想通过板子验证 (我建议仿真验证就好了), 那么就写一个PRBS 用来产生数据,经过FIFO后, 把数据读出来然后通过PRBS checker。
你只需要控制时钟的速度,push、pop的速度等来fully verify你的FIFO (写成参数)。

不建议通过IO控制 (你说的RST可以,Enable也可以,数据流就算了),建议你把TB的东西也写到板子的逻辑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通过板子验证 (我建议仿真验证就好了), 那么就写一个PRBS 用来产生数据,经过FIFO后, 把数据读 ...

感谢前辈答复,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

1、prbs我理解似乎只能产生2进制数据,但是我的FIFO数据位宽为8bit,不知道这怎么结合呢?

2、push速度我理解应该是把数据往FIFO中写的速度(一般通过enable信号控制?)、pop的速度具体指什么呢?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比如说1个深度为8的FIFO,为什么不用3-bits的读写指针(明明2^3=8呀),而要用4-bits的读写 ...

前辈您好,有一点不太理解,判断写逻辑时,为什么通常
是~full & wr_en 而不用考虑是否为空呢?如果某个地址有数据还能继续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有一点不太理解,判断写逻辑时,为什么通常
是~full & wr_en 而不用考虑是否为空呢?如果某个 ...

一个水池,一个进水龙头,一个放水龙头,现在由你掌管进水龙头,我掌管放水龙头。不说其它了,你会咋个控制你掌管的进水龙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格雷码的时候,010 --> 110时(2021-10-15 PS:此处原文笔误为011 --> 110,特此更正),目的域的 ...

精辟!!!

网友C:
使用格雷码做跨时钟域可以最大限度防止跨时钟域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水池,一个进水龙头,一个放水龙头,现在由你掌管进水龙头,我掌管放水龙头。不说其它了,你会咋个控 ...

明白了,只要水池没满,就可以一直进水。

我之前好像理解的是,某些地址不为空会的话再写数据会导致原来数据被覆盖,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格雷码做跨时钟域可以最大限度防止跨时钟域时出错

嗯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答复,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

1、prbs我理解似乎只能产生2进制数据,但是我的FIFO数据位宽为8bit, ...

1. PRBS 有8-bit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你自己产生random 数据也可以,只是为了测试你的FIFO
2. POP就是读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RBS 有8-bit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你自己产生random 数据也可以,只是为了测试你的FIFO
2. POP就是 ...

明白了,感谢答复

另外想问下,如果想了解读写速度差很多倍的时序关系(比如10倍),应该在哪找参考资料呢?不确定自己的仿真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B(2022-01-05):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答复

另外想问下,如果想了解读写速度差很多倍的时序关系(比如10倍),应该在哪找参考资料 ...

你直接跑一个仿真就好了。如果想知道异步FIFO设计,或者异步跨时钟域设计,可以了解cummings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跑一个仿真就好了。如果想知道异步FIFO设计,或者异步跨时钟域设计,可以了解cummings的文章。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