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 资源调度策略问题

楼主(2021-10-11):
请教大佬怎么让EMX 提交的仿真 自动选择指定的X queue ,spectre使用默认A Queue。从而限制 spectre只能不能在X queue中跑仿真?

网友A:
1,在脚本中指定相应的queue;    2,在/opt/openlava-4.0/etc下面配置文件指定默认queue

楼主:
感谢大佬答复。
关于第一个脚本中执行相应的queue 这个Cadence的仿真有哪个配置文件能支持吗?针对不同的仿真器选择不同的que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脚本中指定相应的queue;    2,在/opt/openlava-4.0/etc下面配置文件指定默认queue ...

感谢大佬答复。
关于第一个脚本中执行相应的queue 这个Cadence的仿真有哪个配置文件能支持吗?针对不同的仿真器选择不同的que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