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顶层模块中输出端口加reg与否

楼主(2021-10-11):
有什么影响吗?

output reg   empty,
output         R_Addr

网友A:
没影响,放端口申明或者模块申明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的,只是你信号命名不要大小写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放端口申明或者模块申明是一样的。

好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是你信号命名不要大小写混用

嗯嗯,明白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