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1-10-11):
采用了此结构的 por ,要求是做到低功耗(I<5uA),我现在M3 那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就有6、7uA,有没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怎么把这路电流降下来?

网友A:
减小M3的尺寸以及增大R2,先试试吧

网友B:
这结构,别人的M2是native 管子。

网友:
减W/L,加R2

网友C:
加大电阻,我用的R2都是2M以上的,使用倒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M3的尺寸以及增大R2,先试试吧

谢谢,后来通过增大R2 实现了降低电流。
最后还是放弃这个结构了,翻转阈值没达到设计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别人的M2是native 管子。

论文上找的结构。就拿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阻,我用的R2都是2M以上的,使用倒比管

使用的工艺的方块电阻在500Ω,最后这个结构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下论文

请见附件

A Power-On Reset with Accurate Hysteresis.pdf

网友:
感谢分享,数据读取中

网友:
低壓要求嗎 所以閥值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