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选all,最差结果是版图随便画的情况吗?

楼主(2021-10-11):
如题,蒙特卡洛仿真选ALL,就是process加mismatch一起跑,跑出来的结果对应在版图上,是我版图随便怎么画,不考虑对称什么的,跑出来的结果就已经是最差的了吧。 那么如果我版图再优化一下,比如用了中心对称什么的去匹配输入对管,最后的结果应该会比蒙卡的all结果会好些吧。

网友: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是概率分布的,优化版图会增加概率的

网友A:
仿真器越来越智能的,设计不应该这样子偷margin,仿真器告诉你sigma大,是真的设计不行,别靠版图来补

网友:
加入版图乱画,光WPE,LOD效应就会产生类似系统误差,这是跑typ corner就能发现的。
另外,器件失配与距离或方向相关,一般monte carlo model不考虑距离方向引起的失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越来越智能的,设计不应该这样子偷margin,仿真器告诉你sigma大,是真的设计不行,别靠版图来补 ...

审题多重要,你看明白人楼主的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审题多重要,你看明白人楼主的问题了吗?

楼主担心Montecarlo 跑的太难看,想知道版图做优匹配,是不是可以放宽sigma,去卡spec。你自己不是做量产产品的,不明白罢了

网友:
这么说吧,版图除了EM,IR之类的严重reliability的没有考量到,剩下的effort,顶多让你的设计从80分到9x分。出现60,5x分,肯定设计或结构有问题。系统spec定义,定下的range,卡到每个parameter sigma分布值,是硬性规定,看你想+/-6sigma的标准,还是+/-3sigma。 如果有trim,可以不选all,之选mismatch, process本身是corn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担心Montecarlo 跑的太难看,想知道版图做优匹配,是不是可以放宽sigma,去卡spec。你自己不是做量产 ...

学习了,不过感觉楼主主要还是考虑说他蒙卡仿真最差情况的也满足要求的话,版图乱画是不是也没关系。倒是说了想靠版图来提性能

网友:
蒙特卡洛仿真数据是基于实测结果去计算的sigma,每一家工艺厂商都提供了测试数据,里边也有测试条件。对MOS管来说,就是两个MOS管放在一起,并加了dummy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因此你随便画结果只会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