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11):
1,请教一下,ESD测试时候,一般会有MM,HBM都会测试,同一个测试,为什么HBM能过,MM过不了?对版图来说,它们两者之间侧重在哪里?谢谢

网友A:
MM的放电电流比HBM要大,所以MM容易损坏芯片。版图上应该增大ESD器件尺寸,可以再增加一级di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的放电电流比HBM要大,所以MM容易损坏芯片。版图上应该增大ESD器件尺寸,可以再增加一级diodes ...

谢谢,目前是同样的pad esd,内部接的电路也是一样的。上下的esd测试没有问题,就中间esd测试过不了250v?

网友A:
中间esd测试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esd测试是啥意思?

如上中下三个pad,用的是同样的esd结构(pndiode),它们三个pad分别对同一GND pad打正的esd测试,理论上电流通路路径都是先经过pdiode,再pclamp,然后到GND pad,但问题是,上下的pad esd测试的时候都过了,中间pad esd测试过不了?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吗?

网友:
对同一个GND打ESD,那就涉及到距离问题,是不是有的pad距离gnd较近,那么ESD路径上的寄生电阻小,同样的,距离远的,寄生电阻大,就容易不过。所以,寄生电阻也很关键,需要对照版图去check

网友:
涉及到距离问题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