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violation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10-11):
各位大佬,我用vcs仿真后运行./simv,出来了这个提示,请问应该怎么修改。我还没做过后端,出现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用了memory compiler生成的模型。

楼主:
验证的仿真波形也确实有问题,我是先将数按地址依次写进memory里面,然后再依次读出来,第一次的时候可以读出来,但是第二次之后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验证的仿真波形也确实有问题,我是先将数按地址依次写进memory里面,然后再依次读出来,第一次的时候可以读 ...

Mem_CEN = 0,WEN = 1的时候是读

网友A:
前仿的话,+nospecify +notimingcheck

楼主:
用verdi验证时无法加入波形

引用 网友A:
前仿的话,+nospecify +notimingchec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