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中‘blowup’ 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1-10-11):
   我在仿真时遇到一个电流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for the quantity "I" which is (1 GA).    提示我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ntity to a larger value.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blowup’ 这个parameter在哪里设置,请教论坛里的前辈有知道在哪里设置的吗?

网友:
ADE界面 -> Simulation -> Options -> Analog -> 最后一页Miscellaneous -> 最下面OTHER OPTIONS -> Additional arguments -> 输入  ignore_blowup=no  或者 blowup=1e15

ignore_blowup=no --> Ignore signal blowup in simulation.
blowup --> Specifies the maximum allowed value for signals associated with the nature. If the signal exceeds this value, the simulator reports an error and stops running. Default: 1.0e09

没有实际仿真验证过,提供这两种方法,你可以都试试。
ignore_blowup=no不行的话切成ignore_blowup=yes看行不行。
blowup=1e09是default值,你可以把这个1e09提高到1e15试试。

网友A:
都吹爆了,再设高又有啥意义,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就是bench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4-07-07):
引用 网友A:
都吹爆了,再设高又有啥意义,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就是bench设置有问题

用VA写counter就会遇到这种问题,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设置找到了吗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设置找到了吗

请问你解决了吗,上面提的两个方法都不行哎。

网友C:
VoltQuant quantity name="V" blowup=1e12

网友D(2025-11-07):
引用 网友C:
VoltQuant quantity name="V" blowup=1e12

这个也不行啊,具体是放在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行啊,具体是放在那里呢

确实没必要这么解决,根源是电路设计或仿真设置的问题,解决这个才是正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