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运算电路的DC下存在反馈回路?

楼主(2021-10-11):
像这个积分电路,当输入IN是一个固定的dc信号,电容此时阻抗表现为无穷大,负反馈的都没有了,怎么能运用虚短在R产生一个电流对C充电?
我想知道,积分电路输入dc情况下,是否存在负反馈。

网友:
沒有负反馈,虛短路要如何成立?2 的dc 都會接近3 ,只要OUT 还未飽和

网友:
在初始状态,是没有输入信号的,可以把输入信号当做一个阶跃信号去分析。

所以电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输入信号出现瞬间,电容电阻很小,此时相当于是一个跟随器,实现虚短的作用

2.随后,电容电阻开始变大,电路变为一个放大器,Vout从V-开始向上积分

3. 积分完成,电容断路,这时候电路变成了一个比较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
       经过思考,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的加在IN上的所谓DC信号,在tran上用一个阶跃信号来分析(t>0后的dc信号)。电容所谓的dc下阻抗无穷大对应的是这个阶跃信号来了之后趋近于无穷时的对电路的效果,在分析这个电路时要从tran时间上进行分析,也就是3#所说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分阶段的!也就是说,当IN阶跃信号(假设幅值是+的),若没有这里的反馈电容C,输出信号OUT稳定之后是要飙减到很小(若阶跃信号幅度大或者amp增益很大时,OUT可能饱和),加入了这个电容,输出电压OUT不可能瞬间减AvIN,因为阶跃信号电压和输出电压OUT是连在一起的,要产生这个大的电压差就要求有电流流过电压来给电容充电!所以电容在t>0至一段时间都会有明显的电流,所以刚刚开始时反馈回路上的C是有电流,所以就有了负反馈的通路,那么就可以使用虚短的概念,2端=3端=真正地(因为正负电源),随着电流对C充电,2端缓慢升高(这个趋势真正扣起来感觉有点复杂,不过这个趋势应该是没错的),最后考虑t趋近于无穷(相当于把输入看成dc信号了,也就可以用电容阻抗来分析),电容电容有足够的时间来两端电势差到输出与输入电压差,输出电压达到-AvIN或者饱和了等于-Vsat,2端到达IN。此时总体来看稳定之后电容确实表现出短路的效果,也就是如3#所说的相当于一个简单的比较器。
      总结就是电容阻抗公式所谓的dc下阻抗无穷大,是稳定时候的结果,是电容对持续时间无穷大的信号的最终影响;而对于积分电路中的反馈电容。要判断一下tran,对于一个新加入的阶跃信号,开始的阶段是存在反馈回路的。
      至于中间的积分阶段书上说所的稳定电流对C充电,应该是一个近似的稳定电流和一定限制的。以及积分器理解成一个dc无穷增益的低通滤波器,这些部分还没进行思考。
      这是本人到现在的一点理解,有些可能不太严密,不过用于判断积分电路工作中的反馈关系应该还是可行的。 若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各位指出。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几层意思。当输入是dc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负反馈呢?输出反过来影响虚地点,就是负反馈。所以提问者在这里默认了一个实际运放而不自知。在理想运放的情况下,输出会一直增加,反馈也依然存在。在实际运放情况下,当输出达到一定程度,反馈就消失了,因为运放饱和了。估计提问者是想了解工作点能否一直维持下去。在实际电路中这个电路是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其他环路或方法去帮助维持dc工作点。

楼主(2021-1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几层意思。当输入是dc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负反馈呢?输出反过来影响虚地点,就是负反馈。 ...

谢谢回答! 学习了。一开始对电容认识不足,忽略了电容时间上的工作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