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导体物理中动量和能量

楼主(2021-10-12):
如图,就是能量和动量的关系感觉理解不了为什么动量为0的地方能力居然不是最小。请高人指点是这个能量除了包含动能还包含其他的能量吗?谢谢!

楼主:
或者说是因为动量是一个矢量,这个是沿着某一个晶面的动量跟能量的关系。

网友A:
动量是能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一点,在说能级的时候,质量用的是等效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量是能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一点,在说能级的时候,质量用的是等效质量,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说需要考虑质量的相对论效应,对吗?是说在111 100的晶面上,电子或者空穴的等效质量在变吗?如果不变就应该不会影响动量跟能量的关系吧。望您继续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别听楼上的瞎扯....老是有些不懂装懂的
这里需要用布里渊区中的某个晶格矢量(Crystal Momentum),即向量k,来分别表征导带中的能带底和价带中的能带顶。如果描写平面波传播方向的向量k不同,则该材料为间接带隙半导体。

这也就解释了你的问题,为什么对于间接带隙半导体而言,p=0时,不是导带底。这里的p是向量。

再深层次一点,解释下Si的能带结构:
1 Si的导带结构:
1959年Feher G.通过施主电子自旋共振实验得出,Si的导带极值(k空间椭球中心)位于<1 0 0>方向的布里渊区中心到布里渊区边界的0.85倍处。
2 Si的价带结构:
一方面理论计算E(k)和k的关系,另一方面由回旋共振实验确定系数,从而算出空穴有效质量。Si的价带顶位于向量k=0处,即布里渊区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楼上的瞎扯....老是有些不懂装懂的
这里需要用布里渊区中的某个晶格矢量(Crystal Momentum) ...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基础太差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懂,能再请教一下您吗?1 晶格矢量跟动量是等价的吗?2 能量和动量的公式是E=P^2/2*m,感觉和图中的曲线还是有点矛盾,不理解,望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基础太差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懂,能再请教一下您吗?1 晶格矢量跟动量是等价的吗?2  ...

1 晶格矢量和动量是一个东西。
2 你说的能量和动量的公式是对的,单电子近似的E(k)是关于k=0左右对称的抛物线。但更准确来说,这个公式是指一维情况下,自由电子的运动。所以这里只是把电子在周期性势场中的运动近似看做了自由电子的运动,那么自由电子的E-k图和某种物质的能带结构图肯定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能带图不是简单的抛物线,电子在晶格中的运动不是一马平川;其次是上个回答解释的,由于k的差异引起的导带底和价带顶的k不同。
3 需要注意的地方:
(1)一维和三维的区别,等能面的概念。
(2)晶体各向异性的性质,导致E(k)和k的关系沿不同的波矢k方向不一定相同,不同k方向的电子有效质量不一定相同。
(3)能带极值不一定位于波矢k=0处。如Si在<1 0 0>方向上有六个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晶格矢量和动量是一个东西。
2 你说的能量和动量的公式是对的,单电子近似的E(k)是关于k=0左右对称的抛 ...

非常感谢您的再次指导。您说的有些东西我还是不太明白。1 一般E(K)和K之间的关系,其中的K都是指的动量吗? 2 作为动量K是一个合矢量呢还是只是沿某一个坐标轴分解的量呢。 3 然后后面我会用我自己的语言把您刚刚说的用我自己的理解翻译一遍,望您帮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晶格矢量和动量是一个东西。
2 你说的能量和动量的公式是对的,单电子近似的E(k)是关于k=0左右对称的抛 ...

就是因为能级了是相对于某一个原子核的话,那能级分布就应该是一个三维的球面,那这个时候的对于这个原子核的能级应该由和这个球面成一定角度的速度来决定对于这个原子核的能量,这样说是对的吗?

网友B:
1 一般E(K)和K之间的关系,其中的K都是指的动量吗?
波矢k就是晶格矢量就是动量。
2 作为动量K是一个合矢量呢还是只是沿某一个坐标轴分解的量呢?
无论几个维度,都是合矢量。
3 就是因为能级了是相对于某一个原子核的话,那能级分布就应该是一个三维的球面,那这个时候的对于这个原子核的能级应该由和这个球面成一定角度的速度来决定对于这个原子核的能量,这样说是对的吗?
没理解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说需要考虑质量的相对论效应,对吗?是说在111 100的晶面上,电子或 ...

不是能量相对论,可把有效质量理解为受力的集合。有效质量时不断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一般E(K)和K之间的关系,其中的K都是指的动量吗?
波矢k就是晶格矢量就是动量。
2 作为动量K是一个合矢量 ...

谢谢您的回复:1  明白了。
2  如果是矢量的话,那图中的那个怎么没有表示方向的量呢?

3 您前面说3维的能级和只考虑一个电子的会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不是其他原子核对这个电子的能级的影响。另外这个能量中是否包含势能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1  明白了。
2  如果是矢量的话,那图中的那个怎么没有表示方向的量呢?

2 如果你说的是符号:矢量的表示方式,一个是k上面加箭头,一个是粗体的k如果你说的是k代表的具体含义:k=0的左边是[1 1 1]方向,k=0的右边是[1 0 0]方向

3 区别在于电子所处的势场不同:自由电子在恒定为零的势场中运动;单电子近似针对晶体中的某单个电子,该电子所处的势场为周期性排列且固定不动的原子核的势场,以及大量电子的平均势场。

   能量E(k)包含所有的能量,但是固体里面没有动能、势能之分,不能用经典图像来思考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如果你说的是符号:矢量的表示方式,一个是k上面加箭头,一个是粗体的k如果你说的是k代表的具体含义:k ...

您好,再次感谢您的回复。就是关于您说的3这一点,尤其是关于固体中没有动能和势能之分这个我完全理解不了。有什么比较好的讲这个的书推荐一下吗?我感觉我需要先看看书补一下基础,不然您说的这些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