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DNW里面不能N电压大于P电压 求解释

楼主(2021-10-12):
看到个帖子里面说

N管为热井时要特别注意P管为几V,同一DNW里面不能N电压大于P电压 ------- 小白求解释
  还有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链接金属(ESD除外)  ------为什么?

网友:
第二个是因为防止poly上有压降吗?

网友:
楼主能发下原帖吗,n不能大于p这符合半导体隔离原理吧,发下原帖看下具体怎么描述的

楼主:
N管为热井时要特别注意P管为几V,同一DNW里面不能N电压大于P电压    -------这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