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al frontdoor read数据返回一直是0

楼主(2021-10-12):
前门写操作没有问题,前门读数据是0,从波形上看read值是正确的,但是read task返回值始终是0,有人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定位情况:
apb_monitor里调用write之后,打印的transaction数据正确;
adapter里bus2reg结束前,打印的transaction数据正确;
现在怀疑是adapter到ral model之间哪里出了问题。奇怪的是log里bus2reg比monitor先打印

网友:
1.检查下register model 里该寄存器的access type是不是RC(read clear)的? 因为执行了bug2reg后还需要执行predicate相关的操作,如果写成了RC,register model的值会被更新为0,你看到的值也就是零,
也可简单的加上set_auto_predict(0) 以关掉predicate功能看下效果

网友A:
env或testcase中设置set_auto_predict(1)试试,driver将读取的值返回后,寄存器模型会更新寄存器的镜像值和期望值,这个功能通过寄存器模型的auto predict实现。用法参考:rm.default_map.set_auto_predic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或testcase中设置set_auto_predict(1)试试,driver将读取的值返回后,寄存器模型会更新寄存器的镜像值和 ...

这个功能已经开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已经开启了

设成0 有看到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成0 有看到效果吗?

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
bus2reg补充rw.byte_en='hf;试试

网友C(2022-11-22):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前门读出寄存器模型的数值一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前门读出寄存器模型的数值一直是0 ...

没搞定,已弃

网友(2025-08-28):
可以在env中添加 adapter.provides_response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