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var

楼主(2021-10-12):
请教个问题,经常看到脚本里面有这种语句

upvar 1 $a  b

百度了下 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A:
将变量名重新命名,常用于在proc中
set var 12;
demo var;
proc demo {var_name} {
    puts $var_name    //==>output:  var
    upvar 1 $var_name new_var  // $var_name重命名为new_var, 通过变量名new_var访问proc作用域外部的var变量
    puts $new_var  //==>output:  1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变量名重新命名,常用于在proc中
set var 12;
demo var;

明白了 受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变量名重新命名,常用于在proc中
set var 12;
demo var;

例子非常清晰,学习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