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在hspice仿真中,.sp文件和.inc文件是如何结合仿真的?

楼主(2021-10-12):
请问在hspice仿真中,.sp文件和.inc文件是如何结合仿真的?
或者说.inc文件的作用是什么,.m文件在spice模型中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通常来说
.sp 文件是hspice的输入文件;
.inc 文件是包含其它文件(比如模型库或子电路网表)的包含文件;
.m 文件是模型定义文件;
仿真时需要用.include语句把后面两种文件包含在.sp文件中;
其实hspice的输入文件都是文本文件,文件的后缀名对仿真器来说无关紧要,只要里面的语句符合语法即可。使用不同后缀名只是为了增加用户的可读性。
hspice要仿真其输入文件(即前面的.sp)至少需要有如下内容,这些内容可以直接用hspice语句写,也可以写在其它文件中然后用.include语句包含进来。
1. 电路的netlist;
2. 激励源;
3. 电路中各种器件的模型或子电路定义;
4. 分析命令

建议仔细阅读一下hspice手册文档的如下章节
doc: HSPICE® User Guide: Basic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chapter7:  Input Netlist and Data En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
.sp 文件是hspice的输入文件;
.inc 文件是包含其它文件(比如模型库或子电路网表)的包含文件;

好的,谢谢

网友B(2021-12-28):
楼上很详细了,其实全部改成.txt,然后.include进去都是可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很详细了,其实全部改成.txt,然后.include进去都是可以识别的。

嗯嗯

网友(2022-09-14):
请问只有cir文件(网表)可以自己写激励源然后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