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PLL输入端加一个预分频器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10-12):
如题,有些PLL架构会在输入端加一个分频器先对输入的参考信号进行分频,我寻思这样做的好处是啥呢?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低频的参考信号呢?还加大了PLL环路的N……

网友A:
预分频可以减少基准clk的噪声,另外也便于配置出更多的输出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分频可以减少基准clk的噪声,另外也便于配置出更多的输出clk

可是预分频器本身的噪声也会随着基准clk的噪声输入到PLL中呀,最多也只能减少20logN的基准clk噪声,但是它本身带来的噪声可能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预分频器本身的噪声也会随着基准clk的噪声输入到PLL中呀,最多也只能减少20logN的基准clk噪声,但是 ...

分频器的噪声一般很小,这个可以仿真的

网友B:
通常外部参考时钟是系统给定的,加入参考分频后,时钟更加灵活,有些原本需要小数分频得到的信号,现在采用整数分频就可以得到

网友C:
通常加入预分频器可以配置出更多的PLL输出频率;并且省略了参考时钟单转双的结构;预分频器带入的noise可以忽略不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外部参考时钟是系统给定的,加入参考分频后,时钟更加灵活,有些原本需要小数分频得到的信号,现在采用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加入预分频器可以配置出更多的PLL输出频率;并且省略了参考时钟单转双的结构;预分频器带入的noise可以 ...

参考时钟单转双?请问这个结构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通常用在哪里?

网友D:
大概是想用整数分频模式以避开整数边界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想用整数分频模式以避开整数边界杂散。

比如说参考频率200MHz,现在分频到50MHz,您说的整数边界杂散是指200MHz处的杂散吗?但是会引入更近的50MHz处的杂散呀

网友D:
锁相环处于小数分频模式下可能会产生整数边界杂散,工作在整数分频模式则不会。比如,一个产品要求产生的本振频率是11.05GHz,而系统输入参考时钟是100MHz。如果用100MHz直接做为锁相环的PFD,那么就只能用小数分频,此时N=110.5。整数边界杂散可能出现的频率就是50MHz及其倍频。如果先把100MHz除以2降为50MHz,就可以用整数分频,此时N=221,没有整数边界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相环处于小数分频模式下可能会产生整数边界杂散,工作在整数分频模式则不会。比如,一个产品要求产生的本 ...

噢噢原来是这样!讲得很清楚,谢谢你~
感觉这种小数分频PLL前端的预分频器也做成可编程自由度会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