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峰值电流除以20,一直不明白。

楼主(2021-10-12):
画版图时,为啥要峰值电流除以20,一直不明白。

网友:
什么工艺?有这条建议吗?

网友A:
一般计算 metal 过电流能力时,会按照该metal 的DC current  的10-20倍去计算(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计算 metal 过电流能力时,会按照该metal 的DC current  的10-20倍去计算(经验值)。 ...

你的意思是金属实际的电流能力比理论的要大10-20倍?没这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金属实际的电流能力比理论的要大10-20倍?没这么大吧!

是峰值与实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计算 metal 过电流能力时,会按照该metal 的DC current  的10-20倍去计算(经验值)。 ...

那打孔是不是也要按照10-20倍来算呢?

网友:
说是经验值这是不那么准确的,这个倍数跟metal layer的形状和工艺强相关。
可以参考design manual的pdf,current desity章节,可以看到avg电流和peak的是如何算出
我大致看过几个工艺的几种情况,倍率在10~50倍不等,所以准确起见,一个是跑em一个是自己估算,不论如何自己估算肯定不如em结果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