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生成时钟问题讨论]假如有如下结构,综合SDC如何添加生成时钟呢?

楼主(2021-10-12):
如题:

波形图示例如下:

网友A:
1.wen不需要定义成时钟,它是一个使能信号。
2.itclk需要创建俩个clock 一个是和a相关的generate clock ,另外一个是和b相关的generate clock,但是这俩个clock之间设为异步。

网友B:
如果没有其它地方用到a和b,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在itclk处用create_clock定义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en不需要定义成时钟,它是一个使能信号。
2.itclk需要创建俩个clock 一个是和a相关的generate clock , ...

我觉得定义异步时钟确实是一种方法。

如果只在wen处额外定义一个时钟,与原始时钟i_clk异步,是不是也是可以传播到itclk处?这样就不用在itclk处定义了。

网友C:
根据波形激励,wen & a & b 会产生 组合逻辑毛刺, 这个有毛刺的信号直接当时钟使用, min pusle都没法满足,会出问题的。 至少要将itclk信号寄存器一拍滤掉毛刺后再当时钟使用。

网友C:
这里可以定义data  check, 避免出现更多的时钟域。
如果qdt信号 仍然会被 iclk 采样, 定义 data check 还可以避免 path 被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其它地方用到a和b,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在itclk处用create_clock定义时钟? ...

这样是不是会导致flop1/Q到itclk之间的通路上时序关系不好确定,我理解这一部分的延时类似时钟路径上的延时。而且其实itclk处是受到a、b影响的,不是一个有严格周期的时钟信号,所以直接用create_clock重新定义一个时钟也难以确定时钟周期。

另外,为了参考,我增加一些额外描述,图里面的逻辑都是需要用verilog生成的,包括wen&a和wen&b。i_en和a、b、dt均是通过相同的FF进入模块,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波形激励,wen & a & b 会产生 组合逻辑毛刺, 这个有毛刺的信号直接当时钟使用, min pusle都没法满足 ...

组合逻辑确实会在布线后产生毛刺。wen & a & b的情况中,是不是设置a、b相对wen的data check,来规避毛刺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定义data  check, 避免出现更多的时钟域。
如果qdt信号 仍然会被 iclk 采样, 定义 data check 还 ...

你这里指的是dt对itclk的data chec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指的是dt对itclk的data check吧

去看看 SYNOPSYS PT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