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SRAM的译码电路的时候发现了无法理解的问题。

楼主(2021-10-12):
电源电压是5V,但是在地址依次递加的过程中发现或非门串联的PMOS中电压开始上升,最高到5.7V超过了MOS管Vds的Max值。完全无法理解PMOS的Vds为什么会随着Gate的控制信号变化而提高超过电源电压。求大佬解释~~~~谢谢大佬们

楼主:
发现随着A0,A1,A2的依次开关,4个PMOS之间的电压会阶梯型上升,超过5.7V,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很好理解。输入端的波形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过程中,输入信号会通过晶体管寄生的cgs或者cgd耦合到晶体管的源端或者漏端,如果源端或者漏端正好是一个高阻节点,那么耦合过去的信号不能消散掉,在这个高阻节点上就会出现一个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好理解。输入端的波形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过程中,输入信号会通过晶体管寄生的cgs或者cgd耦合到晶体管 ...

谢谢大佬解答,如果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不用或非门而用与非门来设计译码器嘛?

楼主:
有没有好心的大佬能说一下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如果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不用或非门而用与非门来设计译码器嘛?
...

与非门内部也会存在高阻节点,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降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