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添加Filler时产生了间距小于activeSpacing的filler

楼主(2021-10-12):
RT,使用setMetalFill 配置对应层的activeSpacing后,添加的filler仍然与走线和via间距小于设定值,产生了不少EOLSpc错误,再ecoroute/optdesign/trimmetalFill/detailroute都不能修掉这些DRC问题,是innovus的filler生成有问题还是我的flow不合理?

网友:
可以放个图吗

楼主:
activeSpacing设的0.122,而图中只有0.051,activeSpacing改更大会有改善,但是靠这个改到没有DRC金属密度就太低了。

网友A:
金属密度太低也没关系吧,只要没出drc error就没问题。
可以再检查下设置的option。是不是影响到了这个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密度太低也没关系吧,只要没出drc error就没问题。
可以再检查下设置的option。是不是影响到了这个spac ...

目前改到1.8以后DRC没了,但是C1密度有的区域只有22.5%左右,100x100区域最低是20%,还是挺极限的,全局只能靠其他非数字区域的filler拉上去了。其他选项从文档看都不是影响这个EOL间距相关的。GF的22FDX密度规则太麻烦了。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instance_*** 有个option 可以控制cell 之间的最小间距。help 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instance_*** 有个option 可以控制cell 之间的最小间距。help 一下吧 ...

这个是控制place阶段的cell间距吧,目前的问题是post route阶段金属filler与走线和via间距小于设定值,不是filler cell,所以应该和place没关系才对?

网友C:
把maxlength 和 maxwidth设置的小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axlength 和 maxwidth设置的小一点呢?

仍然会有同样问题,maxlength/width是限制filler大小的,不影响与周围的间距。

楼主:
暂时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临时用tcl脚本删掉所有与此类型DRC marker相邻的filler作为workar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仍然会有同样问题,maxlength/width是限制filler大小的,不影响与周围的间距。
...

filler变小了的,间距要求也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控制place阶段的cell间距吧,目前的问题是post route阶段金属filler与走线和via间距小于设定值,不 ...

看到你这个图了,看起来像是VIA 与wire 之间的spacing 问题,但是看你描述的是filler 与via 之间的spacing 问题,看下violation d的数量多不多,vio 位置的情况是否具有相似性,相似就可以用脚本批量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图了,看起来像是VIA 与wire 之间的spacing 问题,但是看你描述的是filler 与via 之间的spacin ...

实际情况是filler和via/metal都有viol,目前调整流程后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需要把addfiller放在所有route之后,后面再做一次ecoroute -target和trimfiller,目前还有一点小问题是filler造成的走线eco会产生少量的SI glitch viol,如果加完再signoffopt就又会有少量DR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filler和via/metal都有viol,目前调整流程后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需要把addfiller放在所有rout ...

你这添加的是DCAP ,不是普通的filler 吧 。preplace 添加一遍decap ,route 完了再添加一部分,这时候,会造成violation 默认是添加不进去的,除非你改了option ,最后再添加普通的filler.有少量violation 能解就解。解不了删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添加的是DCAP ,不是普通的filler 吧 。preplace 添加一遍decap ,route 完了再添加一部分,这时候, ...

是普通的metal filler,decap加错了报的错误并不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的metal filler,decap加错了报的错误并不是这个。

普通的filler 就一条VDD 和一条VSS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你让M1 也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filler 就一条VDD 和一条VSS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你让M1 也走线了?
...

filler一般不接任何网络吧,就是孤立的金属填充密度,M1没有走线,stdcell在M1全占满了,只有power stripe。遇到问题的层也不是底下的M1/M2,而是上面一点的C1/C2之类的层。总之现在调过流程后不出现间距小于activeSpacing的fill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filler 就一条VDD 和一条VSS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你让M1 也走线了?
...

另外我们现在的流程已经把addfiller去掉了,这个自带的filler没办法填出合格的filler,2xnm以下还是用DRC工具加filler才行。

网友(2023-05-17):
setMetalFill设置是给addMetalFill命令使用的,你的filler使用什么命令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