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技术在减小噪声方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0-12):
关于斩波技术,目前留下了两个问题一直不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斩波能够降低闪烁噪声的转角频率?斩波后噪声不是转移到斩波频率处吗?
第二个问题是电流反馈仪表放大器中,为什么能够通过斩波前和斩波后闪烁噪声的频率来直接定出第一级直流增益?这里的计算公式依据出自哪里?
图一是涉及的仪表运放结构,图二是里面疑问的地方

网友A:
请问是哪份资料里的啊?

网友B:
A1:我觉得你说的对(如果不考虑方波调制导致的各次谐波中的某一些在AD采样之后混叠回DC的话)
A2:他计算的原理是这样的。第二级输入噪声的等效到第一级的输入是除以A(第一级DC gain)的。现在来考虑第二级噪声和第一级噪声的频谱。第一级chopping完,DC附近是一个白噪声,频谱是平的,第二级是一个1/f噪声+白噪声。所以总的 等效输入噪声=白噪声+(1/f噪声+白噪声)/A 。第二级白噪声/A之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 等效输入噪声=白噪声+1/f噪声/A。从这里就很容易推出A的公式了,我就不细说了,留给楼主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我觉得你说的对(如果不考虑方波调制导致的各次谐波中的某一些在AD采样之后混叠回DC的话)
A2:他计算 ...

您的意思是仅考虑第一级时,由于斩波,闪烁噪声被转移到斩波频率处,但是后面会有第二级等效输入噪声,将他折算到第一级等效输入要除以直流增益A,换句话说他这里考虑的是第二级闪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份资料里的啊?

一篇硕士论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仅考虑第一级时,由于斩波,闪烁噪声被转移到斩波频率处,但是后面会有第二级等效输入噪声,将 ...

是的!!!(字数限制所以多打了点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字数限制所以多打了点字)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5-05-18):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设计TMR的配套放大电路,请问能问一下具体是哪篇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