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源设计小问题

楼主(2021-10-12):
求助吧友们,我采用了一个自偏置共源共栅电流镜+banba核心结构的带隙基准,想仿一仿PSRR但不知道结果对不对,用了多种方法得出的曲线形状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确定了。(管子都处于饱和区)点也save all了
本人方法:1.vdc加1V交流小信号(ac=1)然后直接db20(Vref)
2.采用何乐年老师课本上讲的方法,利用其表达式PSRR=(Iac/Idc)*(Vac/1V)进行仿真
求能讲解 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db20(Vref)

db20(Vref)

何乐年课本方法

何乐年课本方法

网友:
DC加了么

楼主:
DC加过了

网友A:
只用过第一种方法,第一张图的结果对应第一种方法么得问题。
第二张图对应的结果感觉是没有将环路增益考虑在里面。
PS:何乐年老师那个方法具体在课本什么位置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B:
没环路反馈,稳定性怎么保证呢

网友:
这种结构DC仿真一定是输出VBG电压吗,瞬态仿真问题不大

网友:
首先搞清楚PSR和PSRR是不同概念。
对于bandgap,只看PSR,也就是你的方法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第一种方法,第一张图的结果对应第一种方法么得问题。
第二张图对应的结果感觉是没有将环路增益考虑 ...

在何乐年老师书上的P275-276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环路反馈,稳定性怎么保证呢

我对结构理解的还不够深入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