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问题

楼主(2021-10-13):
请问管子在饱和区和线性区其噪声贡献分别怎么算呢

网友:
以下是个人浅见,理解不到还请批评指正。
MOSFET的噪声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沟道热噪声和1/f噪声。先说沟道热噪声:沟道电阻会产生热噪声,工作在深线性区(vds<<2(vgs-vth))的MOS管沟道未夹断,可以等效为一个线性电阻Rds0=1/(uCox(W/L)(Vgs-Vth));饱和区沟道已夹断,各处电荷分布不均匀,只能等效划分n等份后求电阻。再说1/f噪声,简单来说是由栅氧化层中的缺陷引起的,1/f噪声强烈依赖于不用工艺所采用的栅氧化层材料,对于不同process,K值也会产生很大变化:i²1/f=(Kf*Id/L²*Cox)*δf/f,根据公式推导可知噪声电流正比于温度、1/Cox和1/L²。
当然不论器件工作在什么区域,噪声的原理不会变,噪声的公式模型不会变,变的只是公式内参数的量。比如4kT*gamma*gm*BW,短沟道和长沟道(gamma)不同,线性区和饱和区的gm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