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中快捷键F3( hiToggleEnterForm() )的原理和应用

楼主(2021-10-13):
procedure(createform()

        path_width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athwidth
                ?prompt "path width:"
                ?value 0.38
                ?defValue 0.38
                ?range '(0.0 15.0)
                )

        formfield = list(path_width)

        hiCreateAppForm(
                ?name 'iceCreamForm
                ?fields formfield
                ?formTitle "My first Form"
                ?callback nil
                ?help "cream"
                )
);pro

hiSetBindKey("Layout" "<key>F9" "openmyform()")
procedure(openmyform()
        hiDisplayForm(iceCreamForm)
);pro

hiSetBindKey("Layout" "<key>9" "two_points_line()")
procedure(two_points_line()
let((click_one click_two width)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click_one = enterPoint()
        click_two = enterPoint()
        width = iceCreamForm~>pathwidth~>value
        leCreatePath(cvId list(car(leGetEntryLayer())) list(click_one click_two) width )
);let
);pro

以上代码随便写了一个,两点间创建一条当前layer的path,通过F9去改变线的宽度。这就得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每写一个脚本就占用一个快捷键,再加上去修改的GUI界面又用一个,就用了2个了,除非我有一个超级大的键盘,那Layout 本身的快捷键所有的参数修改都可以用F3打开对应的设置参数界面,hiToggleEnterForm()是怎么触发和调用的这其中的机制是怎么办到的,以上例子中,需要如何修改才能在不改变F3原本绑定的情况下,让这个脚本也能使用F3打开自定义的界面呢。

网友A:
可以加 contrl shift 等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 contrl shift 等组合

感谢您的解答,可还是需要用2个键来实现一个功能,键盘上资源有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可还是需要用2个键来实现一个功能,键盘上资源有限啊。

control,shift, alt 再加上数字0-9,这已经有30个快捷键, 再加上单键的方案,怎么也够了吧,当然具体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shift, alt 再加上数字0-9,这已经有30个快捷键, 再加上单键的方案,怎么也够了吧,当然具体看 ...

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长期来看
1、实现的功能少一半

2、每一个功能都要不同的、独立的按键来设置,浪费了资源、也变得麻烦
3、我是明知道有F3这种自带的方法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可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还不能理解和运用
看了3天、不把问题弄懂还挺难受的,想着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如早点

网友B:
思路就是用一个用户定义的函数去包裹一下hiToggleEnterForm()这个函数。在搜索完用户的所有设置之后,没别的东西了,再调用系统原本的hiToggleEnterForm()函数。要做到这个,必须在系统的$CDS_ROOT/share/cdssetup/dfII/bindkeys/Layout.il这个文件里面关于F3键的绑定重新设置到你新做的那个包裹函数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就是用一个用户定义的函数去包裹一下hiToggleEnterForm()这个函数。在搜索完用户的所有设置之后,没别 ...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使用双键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hiToggleEnterForm()函数,是不是只能对应某些特定函数而已?自己写的一般功能,好像不能用F3这个方式去实现。

网友(2021-12-02):
hiToggleEnterForm() ,或者说F3 只能和Entry Functions 相关功能配合使用

网友(2022-06-20):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3-01-09):
楼楼知道咋用这个hiToggleEnterForm()函数了么?请教一下

网友:
'iceCreamForm 是个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