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大神有关带隙补偿电路问题

楼主(2021-10-13):
求问各位大神,这个带隙电路中的电阻值应该怎么给,具体是通过什么原理计算的?
目前给的阻值发现R5上端和Q1发射极offset有点大,导致R4一路的温度系数也被同步到R3一路,即图二,导致输出点电压值的温度系数也在变化(相同的斜率)即图3,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运放的增益到底该给多少?目前我是用理想运放来代替的,但是调整增益值,并没有看到R5上端和Q1发射极offset有什么变化,是我理想运放使用有问题吗?

网友A:
R5和Q1发射极电压不一致是因为运放的环路增益没了,从R3/R4两个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差异也能看出来,不清楚你的各节点电压关系和具体的电路连接关系,只能猜测以下情况,去试着调调吧:
1、整体反馈极性问题:检查运放环路的正负反馈极性,保证R5所在支路为负反馈
2、环路失锁问题:R3左侧的PMOS管尺寸过小,吸收最上面电流镜的能力不够,建议加大PMOS尺寸试试;实在不行就换成NMOS,但是运放输入端极性也要动一下,同1。
3、常规情况下R3/R4阻值应该相等,当然如果你是电流比例和三极管面积比例一起调节的情况,不用保证阻值相等
4、自己手动计算一下VBG输出表达式,就知道怎么给电阻取值了,可参考如下链接:
http://blog.eetop.cn/blog-1395527-694629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和Q1发射极电压不一致是因为运放的环路增益没了,从R3/R4两个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差异也能看出来,不清楚你 ...

首先非常感谢大神回复!

仔细检查完电路,反馈没有接错,但是P管尺寸不够,一直处于截止的状态,没有抽取电流镜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