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坏了,我的工作成了IP连连看

楼主(2021-10-13):
随着数字电路IP集成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完备,对于非IP Vendor的验证者,验证(对于设计也是同样)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于读文档,下配置;那么其工作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验证工程师该如何应对?

网友:
A engineer's value is: understand document quickly, and connect/tie signals without errors..

网友A:
不管是IP级还是系统级,验证工程师的工作本质不都是熟悉文档和下配置么,这个下配置的过程不就是你构造激励的过程嘛。验证工程师的价值体现一直都是高效且完备的保证设计的各个功能点功能以及需求的正确性,其他的都是手段。
你说集成度越来越高,但是不代表各个IP的连接就非常简单,也不代表整个SOC的集成就非常简单错误少,一般来说SOC集成涉及到内部总线的特别是有各种仲裁的情况,是非常容易出问题而且一旦出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IP级还是系统级,验证工程师的工作本质不都是熟悉文档和下配置么,这个下配置的过程不就是你构造激励 ...

一直在做bt验证,有这个感受也是基于bt的。至于chip层次的验证,确实如您所讲。

网友:
相对而言,设计才是真正的IP连连看,他们比你还郁闷

网友:
IP连连看 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网友:
听说设计连连看的,没听说验证连连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