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hopper斩波器是不是在不同领域对应不同的概念呢?

楼主(2021-10-13):
       本人最近在学习片上振荡器,用的弛豫振荡器。
       很多论文都使用了RC充电网络,其中有用一个“chopper”的电路,在功能上其实就是实现接入RC网络电源的VDD,-VDD的转换。如下图所示:

电路结构:  ;     Vx,Vy对应的波形图:

       本人学识浅,从这里第一次接触到chop,chopping,chopper,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斩波。经过查阅资料,好像chopping是用在dc-dc电源中,chopping概念是把dc电平斩成脉冲信号,然后通过LC网络转成另一个直流电平?按照这个chopping概念和这里的+VDD,-VDD转换的开关网络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知道,这里的chopping斩波字面上应该怎么理解到dc-dc开关电源电路中(或者说对应到电路中的哪一部分有一个“斩”的效果)?;以及为什么论文中的简单的切换开关的网络也叫做chopper,论文中的“斩”主要体现在哪里?
       感谢各位!

网友A:
这篇论文能否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能否分享一下呢?

如附件

楼主:
      最近继续看论文,单单从弛豫振荡器运用的chopper概念,应该是在不同相对调比较器输入信号的正负端,主要以此来实现的从电路结构上抑制offset对振荡频率的影响。
      至于chop的其他概念,还有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能否分享一下呢?

     这篇文章对这样的chopping动作描述的比较少。下面这两篇说明的比较多,并且chop用在弛豫振荡器中应该是在1中首先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