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 19.10 无法跑通

楼主(2021-10-13):
测试qrc 16.10版本的 flow可以跑通,但是19.10版本测试无反应,输出文件大小为0
看有的人说是因为patch的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搞定19.10 qrc吗

网友A:
据说是工具没破解好.

网友A:
除了avextractview格式其他格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avextractview格式其他格式还是可以的

按官方文档,需要extview.trp或者extview.rul文件,来支持extractedview,1910版本是在加了文件后仍然提不出avextractview吗

网友:
qrc比较难用,错误报告也是云里雾里,指向很模糊,可以转投其它RC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工具没破解好.

是的。20.1的也不行

网友C:
换211的就可以了,181到201都patch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211的就可以了,181到201都patch不了

能分享一份qrc 211 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官方文档,需要extview.trp或者extview.rul文件,来支持extractedview,1910版本是在加了文件后仍然提 ...

因为我们近期才遇到一样的问题.找了各破解比较好的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