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仿真

楼主(2021-10-13):
进行了IOS之后的动态锁存器进行蒙特卡洛仿真为什么只出现一个值,没有失配失调的多个值?

网友A:
没调用失配模型吧

楼主:
就这里一般我都是第一个模型用mos_mc但是还是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调用失配模型吧

我用了失配模型的,是因为我中间有一个理想放大器的原因吗?我的比较器是自己搭的并不理想,讲道理应该是会出现适配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失配模型的,是因为我中间有一个理想放大器的原因吗?我的比较器是自己搭的并不理想,讲道理应该是 ...

会啊

楼主:
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没有变化....不知道哪个步骤出了问题,之前进行失调存储之前是能够出现蒙特卡洛仿真结果柱状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