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动态性能测试输出频谱

楼主(2021-10-13):
设计了一个8bit的SAR ADC,采样频率625M,对ADC的输出接一个理想的DAC,对DAC的输出在Virtuoso中Spectrum中做FFT,得到输出的有效位数还比8bit大,请问有前辈做过类似的测试吗?

网友:
要看一下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采样时钟频率是多少,多少个时钟周期完成一次转换,然后才能判断你的FFT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