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OS管dc仿真的工作区判断问题

楼主(2021-10-13):
从这个dc结果来看,vgs=412.8mV,vth=394.1mV,vds=106.1mV,那么vgs-vth<vds,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region=2啊
为什么这个dc结果判断出来时工作在region=1呢?
工艺是tsmc22的

静态工作点

静态工作点

网友:
增大VDS,一般给200mV

网友:
vds>vdsat,饱和区;vds<vdsat,线性区。

网友:
楼上正解,基本不用看vgs,看vds和vdsat,差值是vsat_marg,一般最小大于100mv比较好

网友:
你把饱和线性都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