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 的模型 cellname是nl7,7V指的是电源电压还是Vds的最大值呢

楼主(2021-10-13):
用的是Nuvoton(新唐科技)工艺厂商的PDK,其中最典型的MOS管,cellname是nl7,这个7指的是电源电压7v还是MOS的Vds最大不能超过7v呢?或者说如果我用nl7但是实际电源电压达到8V甚至9V,实际生产出来的芯片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7一般就是mos管的耐压值,你可以看pdk中的说明,一般是可以超过一定的范围的,比如到8.5左右,再高可能就击穿了,如果你用8V会对器件的长期性能有影响

网友:
一般指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