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试 > 20bit 高解析度AD convert ?

楼主(2021-10-13):
如何测试 > 20bit  高解析度ADC ?

有些 20-24bit  deltaSigma A/D convert  ,    如果说full range 下 3.3V ,  resolution  20BIT  电压很小 , 会受 noise 影响 . 测试ADC

或是 高解析度  Capacitance to digital conversion  有 1f ~0.1f  , 但是,   但是  PCB 上或IC 上电容  寄生  就不小了,  那 1f  解析度Capacitance to digital convert 要如何测试 ?
   应该也没法产生很小的电容吧.

SX9324

0.004 ff    这真的好小变化 , 这要如何测阿

网友A:
楼主是准备设计触摸IC?我也不同明白大厂怎么测得,倒是有2个方法:(1)用pF级电容测,再除回来(2)IC内部做一些电容供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准备设计触摸IC?我也不同明白大厂怎么测得,倒是有2个方法:(1)用pF级电容测,再除回来(2)IC内部 ...

另外,如果有可以编程改变pin上电容值的芯片方便许多,不过暂时没找到。
再另外,电容是无源的,可以用有源做成等效电容,类似于示波器探头那种。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电容触摸IC,不过是入门级的,因为效益差没再迭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有可以编程改变pin上电容值的芯片方便许多,不过暂时没找到。
再另外,电容是无源的,可以用有 ...

p 级电容PCB 上还可以画TOUCH PAD ,

但是 , 这高感度 fF   ..  到底要如何测试 ?

编程改变pin上电容值
=> chip 电容寄生就不小阿 , 不同CHANNEL 都有不同的寄生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 级电容PCB 上还可以画TOUCH PAD ,

但是 , 这高感度 aF   ..  到底要如何测试 ?

aF级电容我感觉没有意义,目前只见过fF级的应用,我自己做的是pF级的。
但芯片内如果非要产生af级电容的改变,也很简单,将电容串起来
C=C/N
但是,要设计时要注意开关和电容对衬底的寄生电容,具体的可以自己算。不用core device,避免漏电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级电容我感觉没有意义,目前只见过fF级的应用,我自己做的是pF级的。
但芯片内如果非要产生af级电容的 ...

sorry not af  , ff .

1~10f F res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