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 设计的套筒式运放的静态工作点老是调不对,不知道该怎么调

楼主(2021-10-14):
电源电压1.5V 尾电流5uA 我想的是对管和共栅管的过驱动电压设置为0.2V 尾电流源管的过驱动电压0.25V 负载管的过驱动电压0.15V 然后大致算出各个管子的宽长比
但是通过仿真 发现好多管子是处在线性区的 求助该怎么保证处于饱和区
还有个问题是因为电流很小 所以宽长比算出来都很小,有的还是倒比管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套筒式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应该使其工作在单位增益为1的负反馈状态下去调,或者在开环(加一些理想的电感电容加入直流偏置)下去调,供参考,谢谢。

网友:
具体可以参考唐长文的《唐长文_最完整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文章

网友A:
我自己的想法,供参考。
你要做运放的时候,首先应该做好偏置电路,偏置电路做好,就是复制电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想法,供参考。
你要做运放的时候,首先应该做好偏置电路,偏置电路做好,就是复制电流的问题了。 ...

我是先设计好的放大器电路的宽长比 根据电流再去设置偏置电路的宽长比 ..没太理解

网友:
个人思路:
1、根据频率要求和输出电容,先确定M1,M2的大小
2、由于其他的M3,M5等均是自己给的偏执电压,先不考虑
3、已知Vin_dc,Vout_dc=VDD/2,Vcmdb,于是写他们的饱和区工作方程---得到Vb的范围。

另外,用电阻的方式考虑。
对输出电压偏置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1278,所以78的尺寸应该也许需要仔细考虑。(1,2尺寸已经确定)
3456管可以认为是 VDD~(VDD-Vout)间两个管子的分压。调整大小可以使得mos工作在饱和器。

不想要倒比管子可以增大偏置电流的尺寸。

有错误,请指正。祝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先设计好的放大器电路的宽长比 根据电流再去设置偏置电路的宽长比 ..没太理解 ...

我以前在学校也是这么想的。每个做电路的,都得经历。后面发现这种调法是纯粹的想当然。
首先,你先确定电流对吧?
然后每一个节点的VDS你是怎么确定的呢?通过电流你只能确定VGS-VTH。你发现每一个管子之间有制约关系。你只能想当然的自己大概估计一个。
然而每一层的vth又是一个公式,差别还挺大。影响了你设想的静态,你又会傻眼。你的模型又是个近似模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调偏置,然后每一个电流镜当作电流源,等效下去,电路简单很多。vth也直观很多

网友:
你的bias电压是怎么给的,一般会结合起来,因为bias产生的mos大多数都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学校也是这么想的。每个做电路的,都得经历。后面发现这种调法是纯粹的想当然。
首先,你先确定 ...

还真是 我现在就是vds不知道咋搞的
那请问一下我要是先调偏置电路 该根据啥确定宽长比

网友B:
说句题外话,航天学院的本科也来卷模拟IC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 我现在就是vds不知道咋搞的
那请问一下我要是先调偏置电路 该根据啥确定宽长比 ...

先做偏置,一级一级来,首先调左边两路,你看看上面需要多少电压,w/L越大,等效的电阻越小,分压越大。上面的电压需要能让右边的电路能导通,但连的是右边电路的第二层,因此电压明显需要小一点,让|vgs|大一点。第三路是低压电流镜,上下两个管子有制约关系,上面的管子是二极管连接,因此vgs=vds,而下面的管子是vg由之前调的左边那一路确定的。
只要你保证在此电流情况下,上面管子的vds需求满足的同时,下面管子的vgst也能满足。

如何调vgst,同样电流下,w/l越大,所需要的vgst越小。
nmos 一样的调。
建议自己列一下电压的关系。祝好。
然后我下班后再说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偏置,一级一级来,首先调左边两路,你看看上面需要多少电压,w/L越大,等效的电阻越小,分压越大。 ...

谢谢前辈 您先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偏置,一级一级来,首先调左边两路,你看看上面需要多少电压,w/L越大,等效的电阻越小,分压越大。 ...

而且如果这样调的话 就比如我不太清楚您说的第二路上面的管子的|vgs|具体是需要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如果这样调的话 就比如我不太清楚您说的第二路上面的管子的|vgs|具体是需要多大 ...

你先调一个,看管子是不是都饱合,符不符合要求,电路不是一次就条好的。
先把管子都调饱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调一个,看管子是不是都饱合,符不符合要求,电路不是一次就条好的。
先把管子都调饱和吧。
...

我之前偏置电路上的管子都是饱和的 放大器电路上有馆子在线性区

网友A:
那你电路之间怎么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电路之间怎么接的呢?

前辈 没太理解什么叫怎么接的
我就是按照这两个图接的 除了vb3我感觉应该是由MB10的栅压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没太理解什么叫怎么接的
我就是按照这两个图接的 除了vb3我感觉应该是由MB10的栅压提供的 ...

你不是说不饱和吗,仿真图呢?你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不饱和吗,仿真图呢?你的电路图呢?

我现在没在实验室 之前没截图 我到时候去截个图您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不饱和吗,仿真图呢?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C:
从你的DC偏置来看:1.vb3过低,导致最下面一层NMOS管被cascode管压入线性区;2.PM3/PM4管受制于共模输出电压,被压入线性区。电路修改点:1.NM7/NM9W/L做小,PM7 M减半,NM2及其匹配cascode管M*4;2.删掉PM3/PM4,或者共模输入点改为600mV&输入对管M*8&PM6/PM9 M*4&vb2的P diode管/m*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 我现在就是vds不知道咋搞的
那请问一下我要是先调偏置电路 该根据啥确定宽长比 ...

楼主这个资料能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2021-12-30):
楼主,我是新手菜鸟!特别想学习下这个资料!求分享

网友:
问个不知道对不对的问题,AVDD才1.5V,5个管子分,那分给每个管子Vds会不会很小,就很容易进入线性区,为什么不做成折叠结构呢,最起码Vds不会那么紧张

网友(2024-07-05):
请问还有这个套筒式共源共栅的源文件或者截图吗,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DC偏置来看:1.vb3过低,导致最下面一层NMOS管被cascode管压入线性区;2.PM3/PM4管受制于共模输出电 ...

请教大佬,“NM7/NM9 W/L做小,PM7 M减半,NM2及其匹配cascode管M*4”,为了增大vb3,要减小NM9宽长比增大Ron,为什么也要同时减小NM7宽长比,同时减小PM7呢?“NM2及其匹配cascode管”中的cascode管具体指的哪一个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航天学院的本科也来卷模拟IC了吗

老哥是Hit的 ?

网友D:
我也是初学哈,我在某个视频看到的一些也许有点取巧,直接把你这些管子都复制到偏置网络,然后都连成那种自偏置的样子,比如diodeconnect或者你截图的那种低压电流镜的样子,总之就肯定是饱和区的那种,然后再把这些特殊连法的VGS连到主要电路那边去。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哈,cmos课的project,一起加油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初学哈,我在某个视频看到的一些也许有点取巧,直接把你这些管子都复制到偏置网络,然后都连成那种自 ...

视频链接能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