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问题

楼主(2021-10-14):
这个结构为什么会不稳定呀,按照书上说法,这应该只有一个极点会起作用吧

网友A:
并没有只有一个零极点起作用这种说法,只是说次极点离GBW远不远,次极点离GBW越近,影响越大。你上面这种结构,理论上来说稳定性应该很好,主极点应该在输出的位置,其他极点应该挺远的,不过具体还要看你管子的尺寸。另外,以我的经验,只要在输出端挂一个大的mos电容,margin应该就能很好的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只有一个零极点起作用这种说法,只是说次极点离GBW远不远,次极点离GBW越近,影响越大。你上面这种结 ...

加电容的确可以增大输出极点,我估计应该是我尺寸设置不太合适,导致他极点相隔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