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tsmc18rf工艺库转成OA格式加载后有error提示的解决?

楼主(2021-10-14):
求问tsmc18rf工艺库转成OA格式加载后有error提示的解决?

论坛中下载的是CDB格式的工艺库,在IC51上加载了没有问题,按照网上的说明转换成OA格式,在IC617加载。
然后,每次启动virtuoso后,CIW窗口有tsmc18rf工艺库的error提示,如下图所示:
有没有人遇到,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There is new OA release of tsmc 18 rf PDK . I recommend to us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e is new OA release of tsmc 18 rf PDK . I recommend to use it.

Dear Big Brother,where is it?Please share to me. 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e is new OA release of tsmc 18 rf PDK . I recommend to use it.

CDB格式的也报这个错误啊
addWire_018rf.ile  这个文件是干啥的呢?文件权限可读可写没问题呢,哪里被写保护了哦?

都是装这个工艺库,难道没有大哥遇到这问题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若同时有smic018和tsmc018的工艺库加载,前者会阻碍后者,就会出现上面error。

解决办法是让tsmc18rf优先与smic18的库加载,可在.cdsinit文件写入load工艺库的libInit文件,tsmc的写在前面则优先加载。这样两个库都可以顺利加载了哈。

还是要特别感谢论坛中神一样的那位大哥帮我找到了原因哈!

网友B(2024-03-0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若同时有smic018和tsmc018的工艺库加载,前者会阻碍后者,就会出现上面error。

解决办法是让t ...

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我在加载这个工艺库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若同时有smic018和tsmc018的工艺库加载,前者会阻碍后者,就会出现上面error。

解决办法是让t ...

interesting, thanks for sol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我在加载这个工艺库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写上图片中画红线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