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 VCS与NC卡死

楼主(2021-10-14):
大佬们,我在后仿的时候读取min_hold的sdf仿真就会在反标完成后卡死在生成波形文件之后。如果换其他两个sdf就可以顺利仿真,请问这是为什么呀,也没有error。

网友A:
反标LOG里面看看呢?会不会有反标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标LOG里面看看呢?会不会有反标的error?

没有反标的error,换了个环境可以仿了,但是两个环境的VCS指令是一样的,ip 网表 SDF也都是一样的 == ,郁闷,正在对。
谢谢大佬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