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设置仿真中直流参数在电路图中的显示?

楼主(2021-10-14):
如何设置仿真中直流参数在电路图中的显示?

仿真中我想在电路中查看各MOS管工作在什么区?默认的不显示region参数,怎么设置呢?

IC51中找到了设置方法:CIW窗口中,依次点  tools。。CDF。。edit。。然后选择工艺库和cell。。窗口中往下拉找到spectre参数设置那里。。
在有id、vds、vgs等参数那一栏中增加 填些 region即可。
如下图所示。

不过这样的修改只对本次有效,下次重启icfb就又得重新操作一遍。

所以问题1:怎么设置一直生效,或者说修改CDF参数永久生效呢?

问题2:IC617也按这样的方法做,但是却没有效果,是怎么回事呢?

IC617中CDF编辑界面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点击 click add,然后增加填些 region,确定后并没有起作用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已解决,查看help文档,通过命令解决 cdfDump("analogLib" "edtmp" ?cellName "nfet" ?level 'base ?edit t)

楼主:
通过编辑CDF,然后在cdsinit中load编辑保存了的文件,看help文档。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 User Guide -- CDF Commands.pdf

IC61

IC51 看18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nice了

给大家补充一个文档,前五页是坛子里某个小伙伴发的,最后一页是我写的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查看help文档,通过命令解决 cdfDump("analogLib" "edtmp" ?cellName "nfet" ?level 'base ?edit t ...

您好,您命令中“edtmp”这个是不是就是在CDF中直接修改而不用save 成文件的加载修改命令呢?我看文档中这一项有不同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命令中“edtmp”这个是不是就是在CDF中直接修改而不用save 成文件的加载修改命令呢?我看文档中 ...

edtmp 这个只是命令中的举例名称,是你执行那个命令后自动会把cdf文件存放到你设定的这个路径下。
你把edtmp改成自己的存放路径,例如 /home/newcdf/n18.cdf
提前/home目录下建立文件夹newcdf,名字随便。

楼主:
补充重要的一点哈:

有的工艺库仿真后只显示5个参数,而你在cdf文件里设定了6个参数,那么即使你按以上方法操作了,那第6个参数也没显示出来,那如何办呢?

究其原因是你工艺库中那个器件的symbol只添加了5个cdsParam,所以就进入器件的symbol(就像打开schematic那样进入),那里有5个cdsParam,复制一个并改名为cdsParam(6)放那里,然后保存OK。

然后你就看到仿真的电路图中设定的第6个参数就出来哈!
至于能设多少个没研究,我一般就用6个或7个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