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建立symbol出现问题

楼主(2021-10-14):
建立symbol后节点无法引出线,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红框大小注意一下,走线一般都是避开红框的。

网友A:
symbol的pin没在格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的pin没在格点上

我修改symbol时发现pin角只能放置在格点上下处,无法放置在格点上,是否需要修改哪些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的pin没在格点上

刚刚重建了symbol解决了这一问题,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