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拉电路 下拉电路

楼主(2021-10-14):
请教大佬们,为什么pulldown 电路。pmos 管会截止???? 让X点电压为Vcc 让nmos 管导通 输出被gnd拉到0。类似pullup 也是这个疑惑

网友:
以Pull - Down为例,若一开始Vx 是0,那么P管导通,对X点充电,Vx上升,N管导通,同时N管的Gate会有微弱的漏电流,也就是说Vx会稳定在一定值,足以使N管导通了。若一开始Vx是1,则由于N管Gate漏电,Vx开始降低直到达到平衡。

网友:
没说PMOS截止吧,只是给了X点一个高电压,不代表PMOS截止,正常应该是VDD-VTH

网友:
同意三楼,会过一个二极管压差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明白了

网友:
楼上几位兄弟难道认为GATE上会有电流??那怕是栅氧得击穿了。这种diode接法的管子,没电流当然是不能导通的,自然就只能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