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 fill填充问题

楼主(2021-10-14):
最近用tsmc 28n做了几个小lab,因为第一次用,在插fill时发现没有1site的fill,通过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right_lib_cells */* -left_lib_cells */*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1 1},但后面填充时还是有问题,求做过的大佬指教

网友A:
关断区不也是普通std cell吗,一样加普通的tap就行吧。 tap tvdd,这个看起来是header cell的tap,不过应该也不用专门为header 加这种tap,因为header也是放在row里的,不过如果不在std cell 区域,当成macro来用的话,那就要加这种tap

楼主:
还有tap cell问题,我在cg库里发现了TAPCELL_TVSSBWP40P140,在cgcw库里发现TAPCELLBWP40P140_TVDD,这两个在设计时分别都要加嘛,第一次遇到,求大佬解答呀!

网友B:
你是哪个工具?innovus可以设置cell的最小间距set_place_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这样最小间距就是2倍的site,就不用fill1,(另外,就算有间距好像也不会有DRC问题,验证一下)

网友A:
cg库是low power设计用的,包含power switch, level shifter, isolation cell 这些,应该不是加这里的TAP, 一般都是加正常std cell 库里的cell,如何加,一是去找相关文档,二是自己在virtuoso里调几个cell, 自己跑drc检查。TAP是用于连接psub, nwell,和PG stri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工具?innovus可以设置cell的最小间距set_place_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这 ...

我是icc,我上面也用了类似命令,但是好像不行,没有DRC问题吗??那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库是low power设计用的,包含power switch, level shifter, isolation cell 这些,应该不是加这里的TAP ...

我做的是低功耗设计的lab,常开域应该加普通的tap cell,我在hvt库找到了,可关断区域是不是要加tapcell_tvdd、tapcell_tvss,使可关断区域里的多电源cell的nw、衬底、pg rail连接?因为没有文档,所以我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区不也是普通std cell吗,一样加普通的tap就行吧。 tap tvdd,这个看起来是header cell的tap,不过应该 ...

关断区不是有一些LV REN这些常开逻辑cell嘛,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可关断区下电了,里面会有sw、lv这些常开逻辑单元,这些是不能断电的,我会有常开域的电源接进去给它们供电,但是我关断区的tap没有常开域的电源接进去供电啊,那关断区下电后,里面的tap cell不就不能工作了吗,常开逻辑单元nw、衬底、vdd连接不也就出现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always on cell 内部,会把tap接好,连上相应的电源就可以用了。不过这个library里是否是这样做的,还是自己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always on cell 内部,会把tap接好,连上相应的电源就可以用了。不过这个library里是否是这样做 ...

感谢解答!